联想E4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2-25):
E40 独显
版号:DAOGC5MB8FO REV.1
街机插可调电源无待机。拆机测量主供电正常,无3V  5V.测量ISL6237 主供电6脚19V正常。14 27脚4.3V正常。7脚。3脚,1脚也都正常。就是不出3.5V,更换新的6237,故障依旧。。

怀疑后面有短路。量到U47,1 2脚和5678短路,查电路图,是+5V,拆掉u47,依旧,,上烧鸡大法了。。。反复正反没摸到发烫,,再仔细点,发现EC附近有温度,拆掉贴纸,被狠狠烫了一下, 终于发现是C482短路。。更换,故障解决。此板修复

网友:
后面造成的无待机,少见啊,没有用示波器打下待机在瞬间有无出来?

网友:
pc卡槽旁边吗

网友:
是的,要把卡槽拆开,贴纸撕掉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楼主技术精湛啊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少见

网友(2018-12-19):
烧鸡大法   老办法了  买个温度器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待机5V短路了吗?测5V电感对地值是不是就能测到?

网友:
5V电感没短路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哦,呵呵

网友:
应该是短路的吧,有些大电容坏了也不一定会短路了,但就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