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D

楼主(2016-02-25):
华硕K43D开机都正常,就是关机后开不起来,哪位大神有修过吗,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
关机之后再开是不通电还是不显示啊?BIOS刷了吗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多半是电阻变质引起的,我修过一台K43SV的适配器检测信号由于电阻变质导致信号不稳定处于临界状态,表现为就是时能开时不能开因为电阻不稳定导致信号不稳定上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