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装不上,核心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6-02-25):
装显卡驱动后重启就没装上,拆开一看傻了眼,买了个返修卡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是核心挂了那就不救了,钱打水漂

网友:
这种可以退吧?

网友:
找无良奸商

网友:
都确认了,只能认了,找个地问问还有救吗

网友:
估计以前加焊或者做过BGA,卡就是装不上驱动,别的没发现什么

网友:
再煮一下试一试,不行的话,基本报废。

网友:
核心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把显卡芯片洗干净,重新打硅胶试试,否则只能报废。

网友A:
只能换显卡核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显卡核心啦!!!

换核心不如扔了

网友:
再加焊下   不行就丢了吧

网友B:
拆开重植下试试,商家做桥搞那么多松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开重植下试试,商家做桥搞那么多松香,

做桥是什么意思?

网友:
淘宝买的?确认了也可以申请售后啊。。?

网友:
说不定 不是GPU 问题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桥是什么意思?

BGA低下松香多也会导致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加焊?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