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6-02-25):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

  华硕电脑是全球领先的3C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这也是不少用户向往华硕电脑的原因之一,但是当用户们准备给华硕电脑重装系统的时候,发现需要先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华硕电脑主板设置u盘启动的图文教程。

华硕主板设置U盘启动常用方法有两种:

  首先,将我们所制作的启动u盘插入到电脑usb插口中(建议您将u盘启动盘插入到电脑主机箱后置的usb插口处,以保证u盘可以稳定使用),随后打开电脑。

方法一:利用启动热键快速设置

  1.开机,进入第一界面时马上按“DEL”键 ,进入如下图界面: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1)

  2.然后按“F8”键,弹出如下图菜单,“启动菜单”选择界面。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2)

  然后选中“U盘”作为优先启动项,按“回车”键确认,如这里选的是“Kingston”,即金士顿的U盘。

方法二:进入启动菜单,修改启动顺序

  1.点击右上角的模式切换按键,选择“高级模式”,如下图所示: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3)

  2.用键盘的“左右方向键”切换到“启动”子菜单中,如下图示: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4)

  3.用键盘“上下方向键”切换到“启动选项#1”,按“回车”确认。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5)

  4.回车确认后弹出如下图“启动选项#1”选择菜单,按键盘“上下方向键”切换到“U盘”即可。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6)

  5.切换完成后,启动选项#1会显示成你的U盘,如下图: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7)

  6.最后按“F10”,保存退出。

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8)

  以上就是华硕主板怎么设置u盘启动图文详解,有遇到此类情况或者是不懂的如何在华硕主板设置u盘启动为第一启动项的用户,可以尝试以上的解决方法操作看看,希望以上的解决方法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

网友:
BIOS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开机F8就能看到启动菜单

网友:
简单的事情说得太复杂了,直接DEL,然后F8,选定U盘,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
asus主板一般按f8 快速选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