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奔求助分析 暗屏 sl410 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6-02-25):
sl410笔记本暗屏  排除屏线 屏的问题  换过试过了43脚亮度调节  3.3v  正常
42脚开启         3.3v  正常
30 31脚 供电   3.3v  正常
地线通的正常
不是胡扯   真的暗屏
大家都来分析一下 什么情况    我醉了   修补好了    求高手指点了

网友:
屏19V 有么?

网友:
有 19v也正常

网友:
屏上2个3.3正常?

网友:
屏换没?屏线这些,,,,还有查下LVDS吧,虽然关系不大

网友:
正常   3v  和LCDvcc  19v都正常

网友:
查查29和32脚呢?

网友:
29   32测了  3.3v

网友:
28脚呢?还有25 26用示波器打下波形怎么样

网友:
信号有,不亮 高压条坏了吧?换个试下

网友A:
根据你所说的如果外接显  估计是38、39的总线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测屏背面电路,看一下有没有电压再说吧,

网友B:
灯管检查一下 看能否点亮

网友:
高压条上的灯亮不?屏上面有3.3V,重点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所说的如果外接显  估计是38、39的总线有可能断线了

38,39是麦克风的传输线,根本和暗屏不相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检查一下 看能否点亮

你没看楼主说屏都已经换过了  款且楼主的屏应该是LED 的  没有灯管的

网友:
遇到很多暗屏的是屏线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个暗屏首先不能往上半截想,得看主板上一个电容是否短路,保险或零欧电阻断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