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6-02-25):
余哥的iPhone5
起初是无信号,一直在搜索信号。打开设置没有运营商选项,多次飞行无果。
拆机检查,发现通病L910_RF掉了

短接之
开机问题依旧
查书查电路图,无运营商属于接受问题,遂查接受电路

在左下角那个大红点上飞了个根假天线,开机试之

还是无信号,但是能手动搜到运营商了,说明接收电路自此功放处往后是能工作的,之前坏了。
然后继续查电路,此功放前面是天线开关

外观是无异样的,但是此路不通,我就要拆开看看,遂发现天线开关左下、右下两处抱锡。soga,问题在这里。遂重植之。
试机
信号爆满。在此感谢@陈林提醒

网友:
飞假 天线是判断收发部分故障的好方法

网友A:
sharing 是什么运营商请问

网友:
好思路~~~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aring 是什么运营商请问

sharing是4g分享。卡是老板的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飞假天线上面是什么信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假天线上面是什么信号点

飞U1001_RF的7号脚位,是900M频段的接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aring是4g分享。卡是老板的

哦哦 了解 谢谢

网友:
一点通图纸啊,不错。如果有画好的图,配合使用更好

网友:
好的 多谢楼主啦  长知识啦

网友:
楼主技术牛X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啊

网友:
全中打黑胶了,不好搞吧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啊

网友(2016-07-04):
楼主思路清晰啊。。。要我就直接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微芯原的吧

实际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有难度哦,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看来可以出师了

网友E:
SIM卡座有问题是否也会这样呢,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M卡座有问题是否也会这样呢,请教。

SIM卡座有问题是不会认到iccid的。会直接显示无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