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可以开机 报警五声

楼主(2016-02-25):
之前修过北桥,加焊只有好了!   过了两个月客户说报警五声,电池也有电3v,还发现 时间不记忆,有没有大神修过此问题!!!!急急急!

网友A:
5声报警就是COMS 电压低。你换个电池试试,上次遇到过一个,测量电压也够,就是报警,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桥还了 也会报错

网友:
还是桥片问题

网友:
搞北桥肯定好

网友B:
上几天修过,应该是COMS电池座接触不良,加上你不能记忆时间 很明确了,要不RTC电路

网友C:
电池有3V,那就是RTC电路有问题了,修好这个先,先别管报警

网友D:
试下不上 BIOS 电池,会响 5下不? 还是一样就得换个 北桥了。AMD 通坏。

网友E:
感觉是tr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声报警就是COMS 电压低。你换个电池试试,上次遇到过一个,测量电压也够,就是报警,换一个就好了

电池电压3v  换了几个了已经

网友:
桥的问题报七声啊

网友:
桥怎么会报五声呢

网友:
加焊?   换?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几天修过,应该是COMS电池座接触不良,加上你不能记忆时间 很明确了,要不RTC电路

应该不是  笔记本电池不拔也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3V,那就是RTC电路有问题了,修好这个先,先别管报警

这个好难修!从哪开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下不上 BIOS 电池,会响 5下不? 还是一样就得换个 北桥了。AMD 通坏。

确定?上了会报,不上肯定也会报啊!amd桥坏不是  7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trc电路问题

rtc怎么修啊,从哪开始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难修!从哪开始测

从电池接口的电路开始跑起,直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电池接口的电路开始跑起,直到南桥

xiexie   你啊

网友:
DELL 的机器报警还是比较奇怪的,缺电压,显卡不过,不接屏 都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