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手头有个显示器,横流板是低电平开启,怎么改 ...
求助大神,手头有个显示器,横流板是低电平开启,怎么改高电平开启?

楼主(2016-02-25):
求助大神,手头有个显示器,横流板是低电平开启,怎么改高电平开启?
最好是有
说明一下,谢谢
vvc
vcc
en
dim
g
g
开启和调节必须同时为低电平才能开启,同为高才能关闭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把 原来板上有个 三极管拆下来 重新接线 就可以的 就看LZ是怎么改的

网友:
加三极管转换一下

网友:
加个三极管,反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三极管进行转换

网友:
加个反相电路就可以

网友:
你的意思 你的EN是电压屏才亮 我想 这个跟高低没有太大关系吧 什么方案的 是不是程序里控制的

网友:
加8050电路。 一只8050 一只10K一只1K电阻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