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帖:苹果A127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2-25):
船老弟在这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越来越滋润。
迅维培训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
主题:苹果A1278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A1278

板号:820-2936-B
芯片组:HM65、集显、板载CPU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插上电源,发现电流0.013,按开关无任何跳变,迅速拆机:

裸板插电还是不触发,仔细检查主板外观,发现桥附近有进过水的痕迹:

再仔细检查发现旁边还有个芯片烧成了碳灰,无法辩认,用镊子轻轻刮开,清理干净后,发现板上也有个小坑,如下图:

经过查图发现此烧坏的是一个6脚双MOS管,如下图:

这个MOS管的作用就是通过SMC_BC_ACOK控制Q5310导通,产生SMC_DCIN_VSENSE适配器电压检测信号给EC,目前此焊盘已经烧穿不能再焊了,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6脚MOS管焊在旁边,然后飞线,飞好后如下图(飞的比较难看,别喷):

最后把飞线用绿油、胶书固定好,满怀希望的通电,以为就这样修好了,结果通电后还是老样子,电流还是原来的电流,无任何变化。正郁闷时,突然回过神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一直没打过对地值,TMD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呢,拿起表笔围绕故障周边打阻发现,Q5310的2脚SMC_BC_ACOK信号对地短路了!惊喜啊!如下图:

此SMC_BC_ACOK信号由充电芯片ISL6259第14脚发出,如下图:

由PP3V42_G3H通过电阻R5087上拉,如下图:

去往了三个地方,一个去了U6901与门、一个去了EC、还一个就是Q5310

这三个地方其实很好排除,先断开Q5310的第2脚吧,因为我怕换上去的MOS管没换好,结果断开它后,SMC_BC_ACOK还是短路,下面剩下EC和充电芯片没拆,难道是充电芯片坏了?于是仔细测了一下ISL6259充电芯片的条件基本正常,再测公共点电压也有12V,所以就没动充电芯片,直接拆EC,结果运气就是这么背,拆完EC还短,最后只有拆充电芯片了,如下图:

结果拆完充电芯片后,阻值还真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如下图:

于是重新把EC植好球、焊回去,再找了个充电芯片焊回去。再测SMC_BC_ACOK的对地值500多,正常了,如下图:

最后再通电,待机电流回去0.023A,按开关还是不开机,呵呵,后来想起这机器要插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才能开机,于是就随便把裸板往机器里面一套,只装内存和屏线,其它什么也没装,通电后,自动上电了,电流一路跳变,显示白屏(正常),如下图:

最后整机装起来测试,顺利开机进系统!

网友:
大神出马  大家快去拍他 用九孔砖

网友A:
老黄还是这么给力啊   不过干了EC还短路 心里已经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了吧

网友B:
看桌面是李晨的电脑

网友:
厉害  学习  思路真好

网友C:
黄老师,是我估计就拆充电芯片了,EC太麻烦,充电芯片是一风枪的事,就是这么不考虑我每次会走很多弯路,但有时候偶尔也走到了捷径,感觉有想法修机还是好点,赞一个

网友:
黄叔叔太暴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黄老师,是我估计就拆充电芯片了,EC太麻烦,充电芯片是一风枪的事,就是这么不考虑我每次会走很多弯路,但 ...

可能真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黄还是这么给力啊   不过干了EC还短路 心里已经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了吧

这话说到我心槛里去了

网友D:
哟!哟!还叔呢!怎么不叫爷呢?

网友:
苹果的机器找对路了,熟悉后也好修

网友:
这烧的太严重了,一般直接给客户换板了,用用不稳定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贴子写的很好。

网友E:
a1278 也要插电池才能开机吗

网友:
充电芯片很容易坏,只要和电池有关的。

网友:
黄老师修机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做到心中有数!(饼哥讲到的有些非原装线要插上电池才可以开机,没装硬盘会白屏都在你的帖里呈现出来了)

网友:
看到苹果密密麻麻那么多元件都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哟!哟!还叔呢!怎么不叫爷呢?

姐看你是找打呢

网友:
qfn的芯片比EC好取好上吧。取ec是凭的经验吧,。

网友:
今年也去【迅维】进修下硬盘维修和打印机

网友:
学习了,又涨了知识。

网友:
这个 BGA 的EC 感觉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修的很好,有耐心啊, 拆EC   这EC值过,感觉不太好值。

网友:
唯一的遗憾就是为啥要先搞EC呢

网友:
修这个利润很高 手工要求很高  不怎么会修苹果机 又学习了

网友:
苹果看着挺复杂,修起来都一样

网友:
没修好过

网友:
有硬货的好帖子,楼主和我一样点背,动了麻烦的地方后却发现故障只是在简单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真是我想太多了

这块板子要是我来维修的话,我会先把所有的电感阻值打一遍,看看哪里有异常现象,这样也少走弯路。凡是维修过的苹果主板,我都把它的对地阻值做个记录,只要一比对就很容易发现问题,节省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a1278 也要插电池才能开机吗

A1278的机器太多了,并不是每个型号的主板都要上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思路真好====

网友F:
ec和充电芯片版主植球用钢网吗?

网友:
精华,收获不少

网友:
看着黄老师的帖子有一种幸福感,思路很清晰流畅

网友:
还是老师傅 底子厚啊看着简单 实际手老

网友:
船长也大意了,弯了一圈

网友:
这个机子修出了水平,赞一个!

网友G:
老大机子要用电池和电源一起才能开机吗?

网友:
你确定不是一用电源自动上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和充电芯片版主植球用钢网吗?

用锡浆,手机芯片焊接用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老大机子要用电池和电源一起才能开机吗?

部分苹果机器,如果用的非原装适配器,要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才能开机,我这台机器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方法不错小白借鉴了

网友:
虽然走弯路了   但还是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昨天也修一个1278   820-3115的 裸板是自动上电的 不需要电池 可能版本不一样

网友:
精华 。见识了。。。。。。

网友:
拆错了真有点郁闷,如果是我还真拆充电芯片,毕竟充电芯片要比EC好拆很多

网友:
威武!!!
好久没认真看过一个技术贴了。
感谢黄老师给我机会。

网友:
想不到黄老师也有走弯路的时候,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收藏起来以后遇到久知道怎样下手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500打底了吧

网友:
谢谢,黄老师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分苹果机器,如果用的非原装适配器,要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才能开机,我这台机器就是这种情况。

那就是你的线头子不对了,A1278全系列我都修过,I系列的才是自动上电。

网友:
大神出手果然不一样

网友:
苹果维修的的确不错

网友:
这样修下来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LZ太给力了,赞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看起来这么复杂 我都是第一时间建议换板,不愿意再修

网友:
苹果机器不多的了

网友:
当真厉害非凡,能相处此等思路,真是令我辈钦佩。

网友:
贴分析太透彻,好给力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很清晰!焊接技术也很牛!EC我们一般是不敢动的!上次动了一个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 不错的 维修经验

网友:
苹果机中的EC还要值球的啊,以前没搞过,今天算是见识了。加分支持!

网友:
写得不错 连我这个菜鸟都能看懂

网友:
图文并茂,比较详细

网友:
平时苹果修得不是很多看了楼主的贴很受启发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不错,值得学习,楼主很强大

网友:
感觉牛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学习到了,有的笔记本得装上电池和适配器才可已开机了

网友:
黄老师给力给过头了,这个EC植得好啊,用多少的珠子啊

网友:
黄老师 大神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记得这个不上电池可以触发的吧.

网友:
大神请受小弟一拜

网友:
这烧的太严重了,一般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进水哦

网友:
苹果机只要不是进液体的,大部分就是修好一个地方就好了,很少修好这里,那里也有问题的

网友:
好果断 把EC拆了

网友:
一般人都是先拆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老师,焊接苹果上的小电容小电阻,用什么样的烙铁头方便,我的马蹄头用的累死了,有些电容在桥背面又不好 ...

刀头的就行了,太小的风枪搞定。

网友:
这技术,牛人

网友:
不错啊 ~~~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船哥的大贴,有广度,也很有深度。
大贴顶起来

网友:
反正我碰到很多要电池

网友:
进水机,一般还好搞点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不少钱吧

网友:
烧鸡大发 忘记用了吧 楼主

网友:
what the actual condition no display or not hanging on starup

网友:
高手 学习 了 长知识了

网友:
修苹果好厉害 啊,看到苹果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还从没修过苹果主板 悲哉!!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强大啊  我修个暗屏都弄半天 留个信息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牛  虽然好多还看不懂

网友:
帖子写得很给力!

网友:
维修步奏先后走了弯路

网友:
板子修好了值得可贺

网友I:
EC0.几的珠好植么,看你这么轻松搞定,飞线就像闹着玩似的

网友:
这桌面好看。。。

网友:
苹果修的少啊1111

网友:
这种EC我看了也怕,能不动尽量不想去动他,留最后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0.几的珠好植么,看你这么轻松搞定,飞线就像闹着玩似的

EC不用植球,像焊手机芯片一样,用锡浆即可

网友:
船哥的帖子,又看一遍,思路清晰,下手果敢。
维修人的榜样,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桌面是李晨的电脑

不过范爷,还是那么有型。

网友:
强大啊   看着就晕了。。。

网友:
船哥又牛逼了 这都可以修好了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边,楼主技术确实很厉害

网友:
怀才就想怀孕,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苹果价格高啊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好,谢谢楼主。

网友:
每次楼主大贴
都会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同时也学习很多东西

网友:
我看了半天,总结出来机主是个*脏话*,还是明骚的

网友:
一点也不滋润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小心

网友:
不过干了EC还短路 心里已经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了吧

网友:
功底不错,贴子写精细

网友:
店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电脑,板子烧个洞,管子换上去正常,电阻都正常,上电就冒烟,最后充电芯片烧了,还在订货

网友:
表示还没修过苹果!!~ 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充电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看来黄老师也有马虎的时候呢

网友:
为什么苹果的这款机器要适配器和电池一块用才能开机

网友:
这论坛就是好可以学习很多线路的问题

网友:
苹果的件太小了 真不好弄啊

网友:
黄老师 修的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嘿嘿,如果是我肯定先拆充放电芯片,smc麻烦,不过话说回来,还是有的地方扰乱了思维,谢谢

网友:
可以,苹果本不好修

网友:
真给力啊,苹果经验少,多传些,大家收益

网友:
看帖是一种 享受特别是精贴

网友:
短路就用小电压烧吧看看哪里烫拆哪

网友:
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本子 对照维修

网友:
不错,修的挺好

网友:
又是一台进水神机

网友:
很好的 教材 就是中间有点 弯路 总得来说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LZ 表示这类东东没见过,震惊

网友:
手上还有个机子没有修好 用20分钟掉电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苹果很少修啊,跟楼主这取取经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A1278 待机正常0.023 按你说的同时插上适配器电池还是不开机,没有发出slp—sus信号,能给我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