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进水机修复

楼主(2016-02-25):
客户送修的HP3910的机器,故障不开机,一上电指示灯就亮,开不了机,听客户讲有进水历史,当时简单**可以用了,没有拆开**,讲好价格后拆机,看到南桥 下面有进水痕迹,都长白霉了,天拿水清洗 后,烘干,上电可以开机了,接屏也可以点亮了,以为就好了,可断电后再开机就不亮了,手摸南桥 发烫,可能南桥 下面也有腐饰,于是拆下南桥,**焊盘,有时能能亮机说明南桥 不坏,于是重植球,小心焊接,再次开机还是不亮,郁闷了,这时无意时的碰到了PCMICA扩展卡槽上面的芯片R5C853时把手烫了一下,就是进水引起的短路,第一次可以点亮屏是因为没有接这个卡槽板,由于这个不常用,直接干掉就行了,再次开机后屏亮了,久违的HP LOG终于出现了。接上硬盘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
被烫这么一下修好机,也值了

网友:
进水有的也不好修

网友:
修好机器  烫一下 算什么啊   哈哈

网友:
进水了南桥没烧坏就算拣着了。

网友:
可惜还费劲动了南桥!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可以可以 可以 思路不错

网友:
你真生性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就是运气啊,误打误撞就收米了哈哈

网友:
能修好 收到钱就是赚钱的好机器     烫一下值了哈哈

网友:
烫下修好也是值得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PCI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