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总线是那个供的电

楼主(2016-02-25):
那个知道双敏up43axv2主板CPU总线是那个供的电

网友:
如果你是说前端总线供电的话,这个供电一般是在CPU与北桥之间的一个管子上

网友:
我每个管都测了,都不通

网友:
cpu-vtt就是,

网友:
就在北桥左上角的位置啊

网友:
搞定了吗    现在   你上这照片罗

网友A:
我测的所有场效应管到cpu周围的贴片电阻排阻都没有通。理论来说应该是vtt到上拉排阻给cpu总线供电的。我测的就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和cpu之间的mos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所有场效应管到cpu周围的贴片电阻排阻都没有通。理论来说应该是vtt到上拉排阻给cpu总线供电的。我测 ...

不一定都有上拉排组的。

网友:
北桥旁边的场效应管我测了。是场效应管直接给CPU总线供电,还是经过了上拉排阻。如果是经过了上拉排阻供电,我测了cpu周围的所有元器件还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