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2421 上电不完全

楼主(2016-02-25):
图纸挺不好找到还好论坛里有位好心的大哥提供。版号12204-1 DNE40-CR MB PWB5J8Y4 REV A00。能触发电流有时0.05a有时0.1a有时0.11a然后稍等一下就掉电了,可以二次上电,3v和5v待机都有,但是5v待机电感对地数值明显不正常低于3v待机电感很多。查了一下图纸5vsb的后级负载很多啊。烧一下机吧,这个时候恐怕大家都头疼。电流不高才0.2a不可能烧出来。

正好有一个好的集显的主板。对比了一下电感的对地值,发现PL4601这个电感不正常,不到100,集显的这个主板460,于是拆掉这个电感,负载侧的值比供电侧的值大很多,如果是你们也会怀疑是供电部分的问题。之后就测了一遍都没有发现有不正常的地方,于是就拆了tps51216这个芯片就是1.5v产生的芯片。

摘下之后发现5v待机的电感对地值恢复正常了。看来问题就出在了这个芯片上。估计是在上电的时候5v待机转换到5v_s5的时候供电芯片没发出pg然后掉电的,不知我分析的对不。
还有一个地方我比较不解,现在这个板子已经修好了,独显的1.5v电感对地值是130那个集成显卡的板子1.5v电感对地值是460,这两个板子都是好的,这个1.5v应该也参与了独显相关电路的供电。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看下1.5V是否还有转换成其他的1.5V给去显卡或者显存,你也可以直接测看显卡背面电容是否用到内存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