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 联想S41-70

楼主(2016-02-25):
机器来的时候是不上电  现在修好了  用电源测试一切都正常  用电池调到节能的模式也正常  但是如果用电池把屏幕调亮  那就回掉电  不进系统也掉电  不知有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A:
之前我也遇过,好是好了,但不知为什么好了,换个EC都不行后第二天就自然好了,那时忙好了就不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遇过,好是好了,但不知为什么好了,换个EC都不行后第二天就自然好了,那时忙好了就不理了。

我EC也换了  没好 充电芯片不知道料号 机器没图纸   充电都正常   感觉是电池功率不够  但没有电池换

网友B:
把电池电路的那个贴片电感换了试试

网友C:
电池换了没有?感觉电池功率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了没有?感觉电池功率不够啊

没有电池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电路的那个贴片电感换了试试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换了试没有

网友:
必须换个电池先啊,不然最后是电池问题不是搞死都搞不好?

网友D:
别瞎折腾了升级个BIOS 就好了,须刷新到BDCN63WW才可以,

网友:
这板子正常还没过保修!现在的屏亮度 很多都是EC内程序调节 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瞎折腾了升级个BIOS 就好了,须刷新到BDCN63WW才可以,

谢谢指点

网友:
想这机子图纸难呀,

网友(2016-03-30):
兄弟  你的不上电是那里出问题了?我的也是不上电

网友:
你这是那里坏了啊   不上电

网友:
学习了,BIOS会有这问题,之前我有个G480,节能模式不能正常切换,插电池亮度正常,插适配器,变暗,拔下来还是暗的

网友:
学习了  升级bio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