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希望高手进来

楼主(2016-02-25):
              一般碰到机子,入手点在哪里,起初我们除电感就是各大供电,看是否出现,后面的有没有我就没有思路了,有谁能说一下

网友A:
这就像三年前的我。。你想知那要去学,这是基础,没人无聊到教你这个。

网友B:
去基地好好学习下吧

网友C:
7年前的我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D:
这就像500年前的我

网友E:
这个.....谁也教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像500年前的我

好吧,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谁也教不了你

那可以告诉我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年前的我也是这个样子

能告诉我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基地好好学习下吧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就像三年前的我。。你想知那要去学,这是基础,没人无聊到教你这个。

那可以告诉我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吗,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可以告诉我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吗,谢了

公共点、35V四五百,桥和显卡只有几十或几欧。U不上U电三四百左右吧。

网友G:
与其这样子问,就算跟你讲,也学不到多少东西,还是报名去学习吧,速度又快又容易上手,还学得到很多东西,现在是小白,出来就是大神

网友H:
问题都不知道你就修 开玩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都不知道你就修 开玩笑呢

好吧!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35V四五百,桥和显卡只有几十或几欧。U不上U电三四百左右吧。

很感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与其这样子问,就算跟你讲,也学不到多少东西,还是报名去学习吧,速度又快又容易上手,还学得到很多东西, ...

恩恩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35V四五百,桥和显卡只有几十或几欧。U不上U电三四百左右吧。

U不上U电三四百左右吧,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基地把基础打打好 想通过一个帖子 别人也没办法教你涉及的东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