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60暗屏

楼主(2016-02-25):
       一台联想G36 G360

网友A:
电阻坏怎么14.0的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怎么14.0的可以亮?

就是这个问题才让人摸索了好久,屏没问题,那就只有这个开启条件可怀疑的了。我试着接了3.3就能亮,所以推断是各种屏可接受的开启电压不尽相同,或者说电压要求严格。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发出来给坛友参考

网友:
这个 见的不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 就不会头大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这问题也是让人头大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B:
这倒好,赚的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倒好,赚的更多了

你懂的

网友:
独显改集显的,很多人都想做,不过不是每台机器都可以改的

网友:
估计14的屏的 开启电压 第一点也可以点亮吧

网友:
在故障前的1.8V是怎么来的,能不能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