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改LED背光

楼主(2016-02-25):
hp 6930P 机器到手是灯管老化问题   由于机器已经还给客户   图片呢就没有了   就发一个怎么接线的吧  高压板接口1脚 2脚是 主供电VCC  6脚是开启电压en  7脚是3.3v的亮度调节ADJ  底线就不用说了吧!  值得最后说一下的是这个高压板还有一个接口是屏幕上方一个小灯的  所以剪断高压板的时候,要从高压线圈处剪断  改好测试好之后最好拆了高压主控芯片MP1406  不拆也可以 但是感觉拆了更安全~~

网友:
断开主控供电,EN,ADJ也行,不过拆掉速度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