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31报警5声不显示

楼主(2016-02-25):
E531报警5声电流0.5到0.6跳变不显示 那位大神遇到过说一下
不显示

网友:
谁知道说一下在线等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谁知道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只存没有过吧

网友:
CPU 内存应该都换过了吧?看下示波器打下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
我测了内存没过 下一步怎么办版主

网友:
联想E531找不到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