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1 10321-1

楼主(2016-02-25):
dell v131  10321-1  解决不能关机亲测ok

dell v131 10321-1 dj5以合成a06.zip

网友:
是集显的哇

网友:
我的就是不关机   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还是关不了  不要下

网友:
这个BIOS可以解决关机后指示灯还亮的故障,亲测可以啊。你们的是不是型号不对?

网友:
我的自动开机,按开关也关不了,刷来试下

网友:
我来说一下,楼主的BIOS是可以的,我那机,现在可以关机了,多谢

网友(2016-04-22):
我的CPU温度高,也是关不了机,不过焊了一下PCH,可以关机了,下来试度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这个机子屏轴好容易坏。 我的不开机hi  希望有用

网友:
我的按开关没反应,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6-06-20):
下来试试  先谢了

网友(2017-11-04):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正在修这一台电脑

网友(2017-12-19):
我下载来试一试。。。。。。。。

网友(2018-03-19):
我的现在不开机,不知道刷了你这个能不能好。

网友(2019-12-13):
我刷了进系统报A5的错误蓝屏,可能是BIOS版本太高了把。这个是A06版

网友(2020-10-21):
下载试试,机器关机关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