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L 不跑码,

楼主(2016-02-25):
这是一台很老的机器了。有修道过的同行吗,板子上电压都测过了。 基本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机。求助
求助

网友:
就这点说明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PLTRST电压,正常吗?

网友:
老机器可以看跑码的吧,跑码多少了?主板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PLTRST出了吗 如果处理 内存SMBUS 有波形吗

网友:
cpu 供电问题吧

网友:
那我也简单点,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查一下时序对不对

网友:
加焊加显卡

网友(2016-04-01):
我也台U410的机子,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