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 开机白屏 花屏

楼主(2016-02-25):
同行一台开机白屏 花屏,不是显卡花的那样是有点像是屏坏了的那种 不好描述。拆屏换一块还是一样,基本就是屏线和主板了。
拆机一看 集显的,原以为不是主板问题
量了屏线通的没问题 供电都正常。
那就就H65的问题了,先加焊一下  焊到芯片能动为止

焊完上机试下 OK了

顺便清下灰尘 装机收钱
共享下图纸

网友:
也修过很多G4的机器    倒还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下次遇到一定留意  省着走弯路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HM65的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G4的屏线会造成,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集显的到没有遇到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加焊的,

网友:
其实发帖是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遇见这样的问题少走弯路  直接干脆

网友A:
赞一个 我修一个g4  电流到1.1 几   没思路了 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我修一个g4  电流到1.1 几   没思路了 都

独显的还是集显

网友:
谢谢共享。先保留存在

网友:
是不是本来屏线接口没插好,主板拆下焊好,又装上屏线插好了,所以觉得是南桥虚汗

网友:
你是没看资料吗! 集显的  桥控制显卡的

网友A:
独显  的   问下哦   6132_PWMA这个的多大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独显  的   问下哦   6132_PWMA这个的多大电压啊

就是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出集显供电的

大神如果有时间  我加你qq 请教下 我的qq、1466828356

网友:
不会是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惠普垃圾的不得了

网友:
  HM65这样也会花瓶啊,贤收下了,

网友:
这i个桥太容易虚悍了,也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