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13-EU5-011000主板上电0.44A不动已解决

楼主(2016-02-25):
联想CFT3I 13-EU5-011000 主板上电0.44A就不会动了,一看就没过CPU,这个板的CPU是板载的,板载的U很多都容易虚焊,我就上BGA一做,插上电流表就刷刷的电流上去了,最后亮机OK,下面有备份的BIOS

补充内容 (2016-2-29 17:38):
这个上8M的

联想CFT3I 13-EU5-011000 ROM1.rar

亮机备份的BIOS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体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一体机扫尘是不是也是同笔记本一样,收100元吗?

这个要看你在什么地方清了,一个地方跟一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体机吗?

不是啊,台式机主板,用笔记本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有个客户拿了台一体机,过来说要我清尘,但问题是他的一体机点不亮,他说清一下尘就会亮的,但我感觉 ...

最好不要干

网友D:
晕死了 楼主你发的BIOS怎么是8M的 我这板子是4M的啊 我的5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死了 楼主你发的BIOS怎么是8M的 我这板子是4M的啊 我的5分啊!!!!!

按板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台式机主板,用笔记本适配器

哦,又是联想的低端主机,做工很差的那种

网友:
正好有一个 报警3长1短 测着内存电压也都有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3长一短报警的我遇到过,也许是正常的现象,把内存插到外侧就不报警了,如果把外侧的内存槽空着 ,而插到内侧(离CPU近)就会报警,不知道其他的板子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联想的板子 bios坏的多

网友:
我那个机器 是CPU的问题  给客户报了风险,结果客户部修。。。。。 郁闷死了

网友E(2016-03-30):
非常感谢 我的也是跑0.4A 而且会报警 刷了你的资料直接过 0.4 亮机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 我的也是跑0.4A 而且会报警 刷了你的资料直接过 0.4 亮机 哈哈哈。。

用得到就行

网友F:
联想一体机还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一体机还是主板?

联想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体机吗?

联想品牌组装机,无内置电源,用的是外置20v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