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2 viuu3 nm-a074 rev 1.0

楼主(2016-02-25):
  主板型号: viuu3 nm-a074 rev 1.0  2013-8-2      cpc:sr16z

lenovo yoga2.zip

网友A:
bios好不好,有谁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好不好,有谁下过吗?

一定是好的··   是淘宝卖的原厂BIOS

网友B(2016-04-07):
不跑U,原来是上电掉,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U,原来是上电掉,不显示

请问你的机器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 问题 插电源自动开机 反复重启

网友(2016-06-20):
下个试试 希望能好用

网友:
我的原来开机显示LOGO就关机 刷了一个说是合成的开机很慢 不是一出LOGO就关机了 变成进系统关机 刷你的试试 好用在来评价

网友(2016-08-27):
这个是合成过的吗

网友:
我来试试一下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不跑U  下来看能不能刷好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不跑U 0.5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有人测过是好的吗?不停的重启,刷了BIOS不跑码

网友:
好用吗 说话 a

网友(2016-09-28):
有没有刷好的 现在要用

网友(2016-11-02):
有人测试好的吗

网友(2016-12-12):
BIOS好用,0.50掉电反复重启,CPU虚焊。(0.6几反复重启一样,因为风扇开始旋转了)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

网友:
不亮机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