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H61M-E板USB不能用,求帮助。。。。。。

楼主(2016-02-25):
店里有一块板子,可以开机,USB不能用。
直接测量USB对地阻值,每一个5V供电对地阻值都是24欧姆,数据阻值正常;在开机后测量USB  5V供电正常。
根据点位图一点一点的测量,发现ATX  5V供电脚对地阻值只有24欧姆。根据点位图我测量了所有和5V供电相连的器件,没发现不正常的。
ATX  5V供电脚对地阻值正常吗?   不正常为什么还能开机?

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3-2 14:45):
换桥,已好。

网友A:
0前一段时间修到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不定时断电 进BIOS看到5V电压在界面中显示3V不到 打值20多 烧鸡没烧出来 后来一个个拆掉与5VCC相连原件 最后是拆掉两个MINI PCIE槽之间的5V转USB供电的管子 恢复正常的

网友:
或许是桥的 USB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B:
USB对地打下阻值 看下 5V是否过去

网友C:
对地24欧,如果开机USB 5V正常的话那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前一段时间修到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不定时断电 进BIOS看到5V电压在界面中显示3V不到 打值20多 烧鸡没烧出来  ...

USB的5V供电是直接从ATX上5V经保险直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对地打下阻值 看下 5V是否过去

USB上的供电脚都有5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地24欧,如果开机USB 5V正常的话那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说ATX的5V供电阻值正常是吗

网友E:
说不好是正常的   有同样的版对比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不好是正常的   有同样的版对比下就好了~

没找不到同样的板。

网友F:
今天遇到块 p8h61-m的也是有供电不认USB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吗

网友G:
bios设置里是否设置了禁用,那个6脚IC 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不正常  怎么可能这么低阻值  最少要有好几百

网友:
会不会USB时钟坏了

网友:
USb接口供电,我测到的一般都是在500欧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遇到块 p8h61-m的也是有供电不认USB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吗

没解决,给他换个南桥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ATX的5V供电阻值正常是吗

供电正常且电路不发热的话,一般就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0前一段时间修到过一块华硕的主板 不定时断电 进BIOS看到5V电压在界面中显示3V不到 打值20多 烧鸡没烧出来  ...

可能是你烧鸡电流没有调节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设置里是否设置了禁用,那个6脚IC 还是桥有问题?

BIOS设置也有关系,这里可以查下USB时钟和数据信号电压。

网友:
都不能用,可能是bios设置里设置了USB禁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你烧鸡电流没有调节好。

不是的 他的应该属于串路那种 烧鸡是摸不出来哪里烫的 电流也不大 不到1A

网友I:
供电正常的话,看看两条数据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他的应该属于串路那种 烧鸡是摸不出来哪里烫的 电流也不大 不到1A

这也有可能,板层漏电烧鸡也会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供电正常的话,看看两条数据的阻值正不正常。

数据线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他的应该属于串路那种 烧鸡是摸不出来哪里烫的 电流也不大 不到1A

确实,烧鸡电流正常,没有烫的地方。

网友I:
供电正常的话,只能换个桥试试了。

网友:
量一下usb胖的电源芯片还有就是排阻

网友:
如果全部都不能用。个人意见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供电正常的话,只能换个桥试试了。

换桥,已好。

网友:
最后还是桥坏了,换个桥多少钱

网友:
换桥后 5V对地还是24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手里在的华擎P67也是Usb全不能用,后置U3也不能用,考虑要不要换桥,问下大家,1155的USB时钟基本都 集成的桥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论坛有这个案例
你搜索下 USB不能用看看电流有没有冲过去

网友:
先软后硬 然后看工作条件

网友:
换单桥好的啊 不过这种桥全新的也很贵 我都直接换二手版的

网友:
H61的桥 很少植球的 0.35的球 现在还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