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耐求助

楼主(2016-02-25):
应该是神舟的机器,同行只给了个板。
板号:71R-A14IE4-T820
故障:无5V待机
论坛下了个图纸查看,5V待机是OZ815自身得到19V供电后产生LDO5V转换成5VA的开启信号,这些电压都正常,1脚开启3.3V正常,5、13、16、18脚都有5V,3脚2.7V,7脚0.75V,22.23脚线路正常,电感电容MOS管换过,OZ815换了3个,把后级JP4\JP5断开了,只有下管的G级有5V(注:1.5V的下管也有5V),示波器打电感没有反应,插可调电源瞬间也没有,求各位师傅支招,小弟研究i天了

网友A:
7脚电压不对,应该是1.8V,看下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脚电压不对,应该是1.8V,看下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2.7/(118+60.4)*60.4=0.9,按公式算查不了多少,个人觉得1.8是在别的模式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7/(118+60.4)*60.4=0.9,按公式算查不了多少,个人觉得1.8是在别的模式下

我这眼神,把118K看成11.8K去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眼神,把118K看成11.8K去了  哈哈

刚不放心还是去量了一下,发现R356是47K,R357是18K,换算下来刚好0.75V,这图纸有点不对,下了几个都是一样,没有大神出来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不放心还是去量了一下,发现R356是47K,R357是18K,换算下来刚好0.75V,这图纸有点不对,下了几个都是 ...

这个图纸看着都有点怪,一般5V不会跟1.5V供电公用一个芯片,那个1.5V是不是3.3V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看着都有点怪,一般5V不会跟1.5V供电公用一个芯片,那个1.5V是不是3.3V来的?

不是1.5V是内存,3.3V是先有+5VA,然后过1084稳压管出来的,1.5V开机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1.5V是内存,3.3V是先有+5VA,然后过1084稳压管出来的,1.5V开机后才有

这板子思路跟信号有点不一样啊还用1084啊,垃圾神州

网友C:
晕。有换过虑波电容C41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有换过虑波电容C414吗?

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如果是保护的话示波器应该测到插可调电源瞬间有波形,可示波器完全没有动静,后面JP5也断开了,真的没有办法怎么入手了

网友B:
已经解决,还是滤波电容问题,换了两个电解电容都没用,后来换了个钽电容,330UF黑色长方形那种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脚电压不对,应该是1.8V,看下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7脚电压为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脚电压为何不对???

对的对的,我看错上拉分压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还是滤波电容问题,换了两个电解电容都没用,后来换了个钽电容,330UF黑色长方形那种才可以

晕了,搞到最后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