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2-25):
一台联想B450 集成主板  开机无显示 3V 5V 正常 CPU电压正常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开机电流0.2370A  请教师傅指点

网友:
查内存  供电 时钟 复位  spd  sm总线,  cpu  pg 复位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信号

网友:
查一下其它电压先

网友:
这个电流有点低啊

网友:
这个电流明显缺电压,先测下各大电压哪个没有先

网友:
查 CPU电压 1.17V  内存1.84V 北桥1.0V 南桥1.5V

网友:
时序很重要,不过我也不太懂 嘿嘿

网友:
时序跑下 先

网友:
首先考虑二级电压是否正常,这种电流一般都是有电压没出来,如果电压都有了,换个U试试

网友:
对了  刚才查了 怎么USB接口电压没有出来呢?
难道电流小和USB 接口电压有关?

网友:
按时序修,应该是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是USB 供电MOS管短路引起 晕死 这么简单的故障搞死我了

网友A:
怎么样了 楼主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B:
查3 5V转换电压是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了 楼主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修好了,USB供电MOS管短路 不知道和电流上不去有什么关系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3 5V转换电压是非正常

3V 5V是正常的  USBMOS管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 USB是个通病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LZ 这个板子 USB 5V_S5 阻值是多少啊? 我先遇到一个一样的 MOS管换了  还是一样的 5V_S5对地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