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杂音解决方法 送给用友们

楼主(2016-02-25):
前阵子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问IBM笔记本为什么外接耳机有杂音,下面小编通过实测列出下面5种解决方案:

1.将耳机连接到其他设备上,如mp3,3.5孔手机等,如果仍存在杂音,则为耳机故障。

2.若仅在插入瞬间有杂音,则为耳机插入瞬间电流较大,故出现杂音,此为正常现象,请不要担心。

3.使用音箱连接至耳机查看,如果输出的声音仍有杂音,则进行步骤4的判断。

4.以IBM笔记本使用WindowsXP系统为例,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音、语音和音频设备”-“声音和音频设备”,然后选择“音量”选项卡,点击“高级”按钮。除Volume和Wave开启外,将IBM笔记本其他类型的声音全部“静音”。若异音消失,则为操作系统问题,您可以使用IBM笔记本随机附送的恢复盘重新恢复系统,恢复系统前请备份您的重要文件。

   5.若杂音仍然存在,说明可能是主板漏电,建议您将IBM笔记本送至经销商或客服服务中心进行检测。

网友:
杂音分好多种,如;交流声,失真,异常声响,原声音所带,等,有的是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原声音带的,就是那样,要想好,把声音录了,上音频非编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硬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lZ是在网上搜罗来的

网友:
我们维修遵循的原则是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