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A 板号DA0MTCMB8G0

楼主(2016-02-25):
东芝C40-A 板号DA0MTCMB8G0不充电进系统显示为0    拆机发现BLOS旁的一个小电阻有腐蚀,与BLOS  1脚相联,清理后上电有待机0.01不触发,经测量开关电压只有0.6V,上拉一个3.3还是不触发,现没图纸不知如何下手,望高手指点

网友:
找图纸参考啊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998-1-1.html有图纸,下去慢慢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998-1-1.html有图纸,下去慢慢研究吧

谢谢了
下来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下来看下

恩,修好了发个经验帖子出来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修好了发个经验帖子出来分享下

现在可以开机了换了个充电芯片还是不行,也刷了BLOS,客户急着用就拿走了,这不充电的还真有点头痛

网友:
还是主板的电路问题,要好好查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开机了换了个充电芯片还是不行,也刷了BLOS,客户急着用就拿走了,这不充电的还真有点头痛

充电电路确实不好修,我也暂时没什么好的方法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