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30

楼主(2016-02-25):
同行送修的HP 4530主板,在同行家维修的时候机器之前可以点亮,故障是独立显卡切换问题。加焊完显卡后不出CPU供电了,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同行是因为加焊显卡后出现的故障,于是先把显卡摘掉了,问题没有解决,却加了新的问题,5V线性短路了,真是很无语,烧机发现是一个比较器坏了,换了一个好了,比较奇怪的故障。修好5V后再按照时序慢慢查,先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VIN正常、VDD正常,但是第7脚VR_ON为0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高电平。VR_ON是由PWR_GOOD_3来开启,PWR_GOOD_3是由U17发出来的,再看U17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PWR_GOOD_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U17必须满足以上所有电压才会发出PWR_GOOD_3(如上图),测量主板上各大电感的电压,发现内存供电1.5V没有正常发出。测量电感没有短路,找到内存供电芯片U9439,断开PAD504后,发现1.5V可以正常输出,这样就可以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了,再看1.5V都去了哪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找到了Q33 ,Q33的作用是由+V1.5电压转换为+V1.5S_VGA电压,把Q33摘掉后,1.5V可以正常输出,测量Q33的4脚发现对地0欧,于是烧机,在烧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发热的元件,只能看+V1.5S_VGA都去了哪里然后一个个排除了,V1.5S_VGA主要去了显卡和显存,因为之前摘掉了显卡所以排除了显卡,继续摘显存,摘到第三个的时候发现1.5V正常输出了,看来是显存短路了导致的。1.5V正常输出后,其他的电压也正常,U17输出电源好信号,VR_ON也有了3.3V,CPU供电芯片ISL95831也就输出电压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这个帖子是我以前写的直接复制粘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是我以前写的直接复制粘贴了

看不到照片,编辑下照片发上来吧,一张照片有一分哦

网友:
显存短的真的很少很少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