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刷写工具软件

楼主(2016-02-25):
FLASH刷写工具软件

_FLASH更换工具软件V1.2 (1).rar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

网友:
回复2楼,这里面是机顶盒程序读写软件。楼主你传上来可以附加下照片。让各位看帖的知道里面的东西。

网友:
好的,截个图目前我电脑w0r

题,另外还不会截图,各位会的帮助推广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软件都是要配合硬件的,,这个使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修计算机主板用的BIOS编程器啊

网友(2016-04-07):
你的软件支持所有编程器? 不同编程器用不同软件。

网友:
通用编程器用的吧,专用编程器都是用自己的软件给编程器定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