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1-472电流跑到0.40A的问题

楼主(2016-02-25):
ACER的机,板号EA40-HW,电流跑到0.4,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二级电压也正常,有没有兄弟跑这个电流修好的,请教。。。。这个机是低电压内存

网友A:
供电正常 了   复位呢 有了没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B:
这个板子CPU坏的多,看到都头大CPU旁边的几个电感大大对地阻值看看,实在要搞下去那就围绕PG信号一个一个找找看有没惊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 了   复位呢 有了没   刷个BIOS看看先

BIOS刷过了,刚好修好一样的板,BIOS交换试过了,现在是没有读取内存,不跑码,复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CPU坏的多,看到都头大CPU旁边的几个电感大大对地阻值看看,实在要搞下去那就围绕PG信号一个一个找 ...

现在是CPU没有去读取内存,唉,要是CPU坏了,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了,刚好修好一样的板,BIOS交换试过了,现在是没有读取内存,不跑码,复位有

没读到内存  那是跑码不过内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CPU没有去读取内存,唉,要是CPU坏了,直接放弃

是啊,CPU坏的这个板子我们从来不去修他,一个CPU比维修收取的费用还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CPU坏的这个板子我们从来不去修他,一个CPU比维修收取的费用还高

唉,今天又碰到E5-511的CPU坏了,日

网友D:
低电压的话确实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有没有做一遍北桥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低电压的话确实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有没有做一遍北桥试试呢

这主板就一个CPU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就一个CPU和显卡

cpu是不是bga做到板子上的  重植下CPU

网友:
这款机器CPU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 机器 我看了好多是CPU 坏了的

网友E:
板载CPU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载CPU不好修……

同感啊,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今天又碰到E5-511的CPU坏了,日

没办法,我今天才跟老板报告修复率,其中就讲到这个CPU成本问题

网友F:
修好了没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没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求助

没有,应该是CP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