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换显卡之后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6-02-25):
如题所说  换过显卡之后  看电流 顺利跑马  以为亮了  但接上屏之后屏一点反应都没有   外接花屏
以为是显存虚焊了   先把下面的两个显存重植后故障依旧  在干上面两个  竟然有黑胶  。还是艰难的重植了  但故障依旧。
有怀疑显卡没做好  ,取下重做 还是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每次按开关触发之后内屏不显外接花屏。但必须拔电之后才会重复此故障  如果 不拔掉适配器   只按开关  开机的话电流就会到1.6A卡那 ,,必须要拔掉适配器  重新启动  才会重复花屏的故障。这点儿不知道为什么,,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贴发晚了  大神没都该过上幸福的夜生活了吧

网友:
你这个换显存啊  显卡干了2个还不好  只有显存了

网友:
会是显存  或者显卡供电的问题不

网友:
没想过 就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显卡换好了,那就有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字母的,一般是显存。

网友A:
显存就没换过吗?只是重做?换一换看,这个故障显存几率大

网友:
显存换了就会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就没换过吗?只是重做?换一换看,这个故障显存几率大

四个显存全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显存全做过了

重做还是更换?

网友:
E40我修了很多其实显存坏的几率也不小哦!有时候根本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其实是显存

网友:
E40我感觉显存坏的挺少的,我修了很多都是干显卡好的,只有一台干完外接显内接不显没搞定,会不会是显卡焊盘掉点什么的,检查仔细一些

网友:
你看看显存爆珠子没

网友:
最初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看看 有没有掉点,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显存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只重新安装了  有没有换掉试试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