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通病修复,又摔坏了----Y450独显改集显,求助

楼主(2016-02-25):
                                                         Y450通病修复,又摔坏了

                                客户拿来时开机0.3掉电,通病加汗小板正常亮机,测机时发现只要看电影就掉电,显卡驱动没也打上,--------------------两天后  ,,拿出来装系统时不小心摔了一下,      当时还能亮机,继续装系统,装到一半黑屏了,外接能显,,,我就用疯枪吹了下显卡,后 ,就再也没显示过了,外接也不显,电流1.60左右

       搞不懂,是摔坏了,还是本来就没完全修好,

   测供电都正常了,怀疑是显卡显卡坏了 ,就拆了改集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      照着这个  一个下午时间   ,,除了几个电容(容量),其他可以确认都是ok的照着他改的,                     CRT模块没有改

上点  电流跳变   1.05左右 不亮机--------------------------

网友:
伤心死了,这破板还贵300多  ,

网友A:
你最后是改好了还是没改好啊?看标题是改好了,开最后这句话意思又像是没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是改好了还是没改好啊?看标题是改好了,开最后这句话意思又像是没改好

改好了,还来求助什么呢?

网友:
2016年2月24号也是对网上的改也没改城。    记下改的难呀!!求助中,Y450 改集显 。有改成的没?

网友:
哎。。。。。悲据啊。我得拿来一到滚动条就掉。从装系统到显卡驱动那也掉。把小板处理过还有CPU和显卡电容换都换了还掉。有一次忘了上小板开机结果到了0.3掉。在把小板上起后就永远0.3掉电了。。没有发现短路。。小板上1.8V出来瞬间就没了。    没上小板开按,大不了就是掉电,不会烧东西吧?没搞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还来求助什么呢?

你标题都没放求助,就看你这标题谁知道是求助?发帖不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标题都没放求助,就看你这标题谁知道是求助?发帖不规范

进来看看就知道了 ,  现在也该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看看就知道了 ,  现在也该不了啦

恩,以后发帖的时候尽量写明跟选择好,我帮你改下,希望能有更多人帮你

网友:
老子遇到一个二修机,换个南桥好了,不显示,外接花屏,内接背光亮,换个显卡也是一样,我也想知道怎么改集显。

网友:
不错 要把原来的显卡拆了吗?

网友:
在看  看看我这个Y450能不能改集成的

网友:
道友换板吧!没什么好改的,就算改了客户未必接受

网友:
还没改过集成显卡,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我也 遇到这个问题了,难搞

网友:
应该是没有改好吧??

网友C:
既然判读显卡问题就死马当活马医,卸下显卡再说。想当年有个宏基的本,显卡坏,报换显卡价,卸下独显后发觉能点亮,跟客户忽悠后,钱照收,客户同意放弃独显。立马进bios关了独显启动项,重装系统,维修结束。现在那客户碰到我还老夸我,机器玩英雄联盟感觉比当初独显还好些。后来我才知道这机器黑屏前,客户在装不上独显驱动,分辨率不好调的情况下玩了半年,现在彻底关闭独显,感觉当然不一样了啊,呵呵呵。大胆干掉独显再说。最喜欢修点不亮的机器,因为不需要付责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判读显卡问题就死马当活马医,卸下显卡再说。想当年有个宏基的本,显卡坏,报换显卡价,卸下独显后发觉 ...

拆下显卡能亮就好咯,这机器网上有教程就是改好的内几个,可能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吧,也懒得搞,

网友:
我改了一个最后六分屏,还是换显卡了

网友:
没办法,真的是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