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不能进bios

楼主(2016-02-25):
不知道刷了能不能好  要是刷了开不了机就惨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原来的拆下来不要动他,这样刷了不行换回原来的就不怕了

网友:
先备份好吧,不开怕只有你BIOS不对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问题 直接刷

网友:
这个官网有下载的  去官网下 不会错

网友:
备份啊 一下子

网友:
遇到过。刷了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