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2-25):
SL410 INTEL独显机子,无待机。待机芯片是ISL6237IRZ,引脚各电压貌似都正常,就是4个上下管驱动电压全部没有。插电瞬间万用表量得3.3V,5V都已经产生,数值准确无误,停留大概半秒后消失。从这一点可大致判断待机芯片功能是好的。把5V大滤波电解电容接地脚翘起来,插电瞬间3V5V照样产生。但只要把3.3V大滤波电解电容接地脚翘起来,插电瞬间3.3V和5V都不会产生。为了保险起见,将两个3V5V滤波电解电容用钽电容换掉,MOS管全部换掉,故障依旧。先订了一个ISL6237IRZ换上去,故障一样,看来问题确实不在这里。

这里开始走弯路,无意中发现待机时S5_ON信号已经有3.3V,而从图纸上时序来看,应该触发后才出来,见上图。因为此信号由EC发出,所以判断EC出问题了,就开始刷EC BIOS,论坛连下两个,刷上去一样。又怀疑是不是因为插电后自动开机才出现了此信号,尝试长按开关强行关机,当然也不行。
明白了待机时已经有S5_ON信号后,才开始真正转向后级电压。根据5VPCU电压断开后待机电压瞬间仍能产生的情况,估计问题出在5V这一路。凭着点位图和图纸逐个排查5VPCU后级元件。

查到PQ72时发现了问题,是5V_S5这个电压点对地短路了。此电压待机时已经产生,去的地方也较多,还是老办法,烧机。

很快找到发烫的一个小电容C498,这电容看上去已经发黑,但由于太小,靠观察是发现不了的。是USB转换电压滤波用,也懒得找了,直接拆掉。
至此全部原因明朗,就是由于一个小电容击穿造成5VPCU次级电压5V_S5对地短路,使待机芯片保护停止输出待机电压。另外,万用表也可以测出只在瞬间存在的电压,如果不是测出瞬间产生了3V5V待机电压,可能还要走更多弯路。

网友A:
有示波器 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 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就这个例子来说,示波器不但不能使人少走弯路,还可能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 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瞬间产生的待机电压我用万用表量出来完全正常,3.33V和5.07V左右,不需要示波器再测量任何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 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示波器看一下待机电压有无杂波,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其实还是流程没有走完

网友:
不错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好久没有修道这款机器了

网友C:
瞬间消失,这一定是后级短路引起保护了,应该直接查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间消失,这一定是后级短路引起保护了,应该直接查后级

说实话之前我还没有真正修好过这种后级短路引起待机保护的故障,有一点畏惧。况且谁也不敢断定芯片坏了或者MOS管坏了就绝对不会产生电压瞬间消失的情况,当然这方面经验多了就可以做出大致合理的判断。

网友:
有示波器会好查的多

网友D:
5VS5不是开机产生的吗,跟待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S5不是开机产生的吗,跟待机有什么关系?

那个时序图有问题,S5_ON,5V_S5,3V_S5都是待机时就有的,和SLP_S5#有所不同。因为 开关信号DNBSWON# 是由3V_S5提供上拉电压,所以待机时肯定就有。实际发现也是这样,我正是根据此原理修好的机子,你不会怀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其实还是流程没有走完

我找到问题小电容,修好了,你说我把问题复杂化了,前面的工作都是多此一举。讽刺的是,就在一天前,我就此故障发帖求助时,却是一个个六神无主,畏缩不前,无法提供真正有价值思路,建议换芯片的居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65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