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ST2210b显示器,电源板4H.0T802.A00上面电阻烧焦:R857(下面一个好像R847)

楼主(2016-02-25):
显示器现在问题,亮一下黑屏,测试灯管没有问题,就看到这个两个电阻烧焦了。请教大神这个阻值是多少的?换上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
它们烧了,那高压线圈会不会也有问题了

网友:
灯管回路的? 一般471电阻左右吧

网友:
要把碳化的电路板用刀刮一刮,用酒精清洗干净。

网友:
换上试试再说呗

网友:
如果输出电压正常,可以改高压板就行

网友:
灯管没有坏的话,加个条试试

网友:
改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02):
两个都是2001 (2K)的电了阻
我的R804和R712烧了……楼主的电源板还在不在了。帮我看看大的电阻

网友:
改个高压板不就好了,这样的修好还会返修的

网友:
挖掉擦洗赶紧看下线路哪边去的

网友:
现在都不换灯管 都直接换灯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