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南桥问题

楼主(2016-02-25):
前几天接了台B305  开机HHHHHHHHHHH 故障  加焊南桥好了。但没用几天 又回来了 关机自动上电0.4-0.6风扇狂转  不管软关机  硬关机都这样。  以为bios问题刷了 没用  换了EC没用 最后又焊了下 南桥  好了  郁闷···  板子 在上BGA过程中有点变形 可能上次没做好        分享下  以后各位同仁有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补充下   开机都能正常工作  就是关机自动上电

网友:
关机自动上电很少BIOS造成的,基本要锁定在EC跟南桥这边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南桥

网友:
进不了BIOS和报错是不是和南桥有关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