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碁 ACER G195WV显示器亮

楼主(2016-02-26):
插上电源按开机按钮没反应,指示灯不亮,屏不亮,一般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就近找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网友:
电源板换了还是同样情况

网友:
看来也是一个小白,电源接的对不对呀,电源接的对的话,那是驱动板有问题,再说你换电源之前也要测量电源有没有输出呀,电源有输出你换电源干什么呀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不懂就不要自己换  有时什么都换了都不能好的  成本还贵过拿外面修。还有  高压危险

网友A:
己修复,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己修复,驱动板坏了

也不是完全的小白嘛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有故障

网友:
找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吗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电源板,程序,驱动板都有可以能的

网友:
驱动板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