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C-M LX 主板卡logo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2-26):
请问P5G41C-M LX 有时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会卡logo ,有遇到过的吗,怎么解决。谢谢。
卡LOGO

网友:
多半是声卡网卡 你试试

网友:
声卡。网卡。com口芯片先拆掉试下。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今天刷了最新的bios还是一样,卡logo 的时候按提示 按tab键显示自检画面 发现是停在在内存检测到快结束的时候。

网友:
有时候可以启动,有时候就卡logo.

网友:
卡logo的时候按del都进不去。

网友:
有时候等几十秒也可以进系统。

网友:
This is dell 3421 3 beeps coming this bios provlem or intel chip problem. U have any idea about this problem plrase tell me.

网友:
一步步排除,硬盘、内存、U、 再拆网卡,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