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PWM最终版-注释明了一看就懂

楼主(2016-02-26):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TimPW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TIM_CH2  GPIOA_Pin_7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不解释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使能TIM3

//假如我要产生50Hz占空比为50%的PWM波,方便控制舵机
//设置方法:
//系统默认时钟为72MHz,预分频71+1次,得到TIM3计数时钟为1MHz
//计数长度为19999+1=20000,可得PWM频率为1M/20000=50Hz

//具体设置可参考上面的设置方法,简单明了!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网上多数设置有误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2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CKD_DIV1 = 0,PWM波不延时(延时破坏占空比?待考证)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DISABLE); //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也可以不用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占空比设置方法:
//占空比=(TIM_Pulse+1)/(TIM_Pulse+1)-(TIM_Period+1)=10000/20000=0.5=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0-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上面两句中的OC2确定了是channle几,要是OC3则是channel 3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设置TIM2的PWM输出为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int main(void)
{
       GPIO_TimPWM();
       TIM3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
利用Keil逻辑分析仪分分析PWM波形图:经过测试可以看出输出波形精度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厉害,学习一下

我只不过发一下  算不上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不过发一下  算不上厉害

你可以继续发,多发,虽然看不懂,但还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继续发,多发,虽然看不懂,但还想看

好的

网友C:
看完了,依然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了,依然不懂,,,

多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