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没有自带32.768,从ec引脚上能测得桥发过来的电压吗

楼主(2016-02-26):
今天修到一个进水的,ec烧了,换后还是不触发,量得时钟脚无电压,是从桥过来的,正常吗

网友:
是什么EC型号怎么没说呢

网友:
要说明型号,有的是自带的

网友A:
是EC只带了吧   EC周围没有的话就是只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只带了吧   EC周围没有的话就是只带了

ec还能自带内置晶振?

网友:
不建议更改,原有的主板设计上都有一些时序上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