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6-02-26):
接到一台联想G405s,说是不亮,我开机一看这不是亮吗,关机再开确实又不亮了,像是暗屏一样,没有背光,但光照也没有看到图像,有遇到的高手吗。迅维查了也没有几个讨论这台机子的帖子,有遇到过的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描述要详细点别人才能帮助你哦!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有没有跳变    或者你外接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先看下供电是否稳定吧

网友:
那你查屏接口吧

网友:
我这个是坚决不亮了 呵呵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多少

网友:
外接正常吗?不亮是查查屏接口条件正常不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主板上有一个芯片带有屏的程序,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联想G40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查接口,背光开启和19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