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防监控工程商选用传输设备分析

楼主(2016-02-26):
安防监控工程行业如何选用传输设备,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环节,这里就光纤、光端机等设备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同时指导用户如何选择合适的传输设备。

监控系统分析

通常,一个标准的视频监控系统由五大部分组成:视频采集系统、视频传输系统、视频切换管理系统、视频显示系统和视频录像系统。视频采集系统主要是完成对前端图像信号的获取;视频传输控制系统完成对前端图像信号的传送和控制通信;视频切换管理系统完成对图像信号的切换控制和资源分配;视频显示系统完成对前端图像信号的终端设备输出;视频录像系统完成对前端图像信号的长延时存储和回放。

在系统工程中,良好的视频传输设计是监控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建设一套好的系统,选用的摄像机、镜头、监视器、录像机都是高指标、高笼-质的,但是若没有良好的传输系统,最终在监视器上看到的图像将无法令人满意。因为根据"木桶法则",最终的图像质量将取决于整个系统中最差的一环,而这最差的一环往往就是传输系统。所以,系统的设计和安装人员必须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传输方式、高质量的传输线缆、专用连接头和设备,并按专业标准进行安装,才能达到理想的传输效果。

传输系统分析

目前,在安防监控工程行业中的前端摄像机有传统的模拟摄像机和网络摄像机两种,但用来传输图像信号的介质有很多,主要有是同轴电缆、双绞线和光纤,对应的传输设备分别是同轴视频放大器、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和光端机。下面就浅析一下目前监控系统使用最广的三种传输介质的性能优势。

同轴电缆传输

同轴电缆是较早使用,也是最传统的视频传输方式,但同轴电缆只适合于传输距离为几百米的视频,且其抗干扰能力不强,一般用于小型工厂或者学校内部的模拟摄像机监控,采用同轴电缆传输相对成本较低。

双绞线传输

双绞线传输相比于同轴电缆传输距离要远很多,最大可以达到2400米,其价格便宜且接入方便,抗干扰能力也不错,采用PoE供电还可以减少综合布线的任务量。但由于双绞线材质本身的限制,它不抗老化,不能在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传输,如野外或者化工厂等,并且它一次只能传输一路图像,故不大适合大中型监控,同时传输距离也有一定的限制。双绞线传输比较适合用于中短距离、摄像机点位相对比较分散不是很多或者点位较近但比较集中的环境下的网络摄像机的视频监控,如银行、连锁酒店、超市或者大学校园等。

光纤传输

采用光纤传输图像信号是解决长距离传输的最佳方式。光纤传输最远可达到几十甚至一百多公里,它是通过把视频及控制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在光纤中传输,其优点是:传输距离远、速率高、带宽大、衰减小、抗干扰性能最好,适合远距离和大型视频传输,如道路十字路口监控等。采用光纤传输的设备主要为视频光端机与光纤收发器,视频光端机主要应用在模拟摄像机的信号传输上,它信号损耗小,噪波与失真小,传输质量高,适合远距离传送。目前监控光端机可以将图像、数据以及语音等信号无中继传输100公里,其次它抗干扰能力强,对于雷击、电磁辐射它不受影响,这是同轴电缆传输和双绞线传输所不具备的。传输频带宽,理论可达30亿兆赫,通讯容量大,非常适合视频信号传输。一个视频光端机可以同时接入多组模拟视频信号,它适合多路复用的传输,目前监控光端机可实现在一芯光纤上同时传输128路实时非压缩广播级图像,并且视频光端机不仅可以传输视频信号,同时还可以传输音频信号。光纤收发器适合网络摄像机的信号传输,同样它也具有视频光端机的传输距离远、损耗小、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但相对于单个的视频光端机,单个光纤收发器的体积要小的多。科地公司推出的mini型光纤收发器尺寸大小仅为88×50×25(mm),甚至可以放在摄像机外罩里面,并且在多路传输时,采用光纤交换机,还可以采用PoE技术为前端摄像机供电,减少综合布线的任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