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LS22A330来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2-26):
拿到手里时电源灯不亮直接刷MCU正常了在店里试了3小时没有问题。早上在一试电源灯又不亮了。刷MCU现在又是亮的。我怕返修求大神分析一下是MCU坏了还是周边零件的问题。本人小白。

网友:
应该就是MCU坏了。我修过很多都是一刷就好了

网友:
现在电源灯是亮的屏是白的

网友:
一般这种不是主控坏了就是晶振有问题,你肯定是加热到了

网友A:
查一下mcu本身,看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
但这机型,一般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连芯片一起换  查查晶振

网友:
这个故障经常反复要刷程序的话,最好换一个新的MCU。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改板子的  省事 !现在修显示器 价格太低了 ,没必要换太多时间折腾,改个通用版 就好了啊

网友:
换个程序芯片 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mcu本身,看是不是有损坏

坏还能用?人家都说刷了可以用

网友:
谢谢大家最后直接换板了

网友:
刷了 就好,放一段时间故障依旧的,一般都是芯片本身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换通用的驱动板试过没有

网友(2016-04-02):
全套换完都不行拿到师傅那还是没有搞定。客户买了个新的。

网友:
换掉MCU8脚芯片 换新的来刷 或者你刷的程序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还能用?人家都说刷了可以用

人家说了,刷了只能用一下,还得经常刷

网友:
是不是mcu本身坏了  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查查电源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