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独显如何改成核显

楼主(2016-02-26):
接修一台联想Z470,版号 DAKL6MB16G0,故障内屏不显  掰一掰板子就会显示,重值显卡 故障依旧,判断为独显 板层断线,所以想改独显为核显 ,但是不知道方法请各位朋友给解答,谢谢

网友:
只要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

网友:
要改电路。比较麻烦

网友:
要看电路图上面的两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