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苹果小白装双系统出现禁用标志

楼主(2016-02-26):
老款苹果小白用BOOTCAMP装双系统出现禁用标志 这样不停的闪,这个情况是在苹果系统下分完区之后重启应该出现WIN7安装程序之前出现的,而且这款机器应该是能进PE的,但是试了三个PE都不行,按住 ALT开机,一点到U盘上就死机,这是什么情况?系统版本是10.6

网友A:
你说的PE要是UEFI的引导才可以。如果一种UEFI的PE不行就得换不同的来试试。要不可以用光盘引导也行。

网友:
没遇到过    大神在哪里  期待正解

网友:
苹果的还真没搞到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PE要是UEFI的引导才可以。如果一种UEFI的PE不行就得换不同的来试试。要不可以用光盘引导也行。

三种PE都带UEFI,三个完全不同的PE,一个都不行,光盘直接看不到启动项

网友:
用uefi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