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5r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2-26):
联想C325R一体机不开机
接到一台联想C325r一体机,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是0.08A,按开机按钮电流轻微上扬0.19A,然后回到0.08A。根据这种现象,初步判断应该是3V和5V后继电压没有发出,拆机后发现主板是广达的,找到图纸,首先检查后继发出部位。

测量发现,当按下开关S5_PWR_ON从低电平变为3.3V高电平,PQ25导通,PQ28由导通变为截止,发出了S5_ON15V第一个转换控制信号,但该电压只有3.2V,进一步测量其提供端15VPCU也只有11.0V,根据图纸

这个15VPCU由19V经PR127和PR115分压提供,根据电阻值分压,这个电压应该是16V才对,但测量PR127和PR115阻值均正常,PC117也不漏电,有点犯迷糊了,但仔细想一下就知道了,因为这个15VPCU还有其他负载,应该是其他负载还在拉低,据此进一步测量发现果然PQ22的2脚SUSON就是低电平(没有发出)其3脚就是高电平9.3V,加到PQ21的G极,PQ21导通,15VPCU就有这个负载,当然会拉低,同时PQ21的D极也是低电平,也就是没有发出SUSON_ON15V,当然也就没有发出

3V和5V的后继3V_S5和5V_S5,当然就会出现电流只会轻微上扬,下面就有点费劲了,查IO工作条件吧,发现I/O  IT8512的99脚始终没有发出FCH_RSMRST#,始终是低电平,供电、复位、晶振……都没有问题。快没辙了,在网上找找答案吧,不少帖子说是BIOS的问题,一激动对呀!BIOS不对也是不会发出FCH_RSMRST#,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算了直接网上淘一个吧!刷上去,按下开机键,电源电流数字不断跳变,再看屏已经亮了,装机修复。网上说的不触发,严格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从维修观点看,实际已经触发了,只是后继没有发出。

网友:
BIOS发出了就最好了

网友:
联想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看了一通电路,后来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万能的BIOS 啊 。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看了一路的维修思路,最后刷个BIOS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是通病

网友:
楼主绕远了,还好找到故障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很多BISO坏的

网友:
现在真是BIOS问题出得好多啊

网友:
bios贡献出来吧

网友:
这个应是通病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