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卡在logo

楼主(2016-02-26):
联想E430 卡在logo 冷机是开机有时候进系统 在重启就卡在lenovv 不动了。
重启
联想

网友:
进不去CMOS.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

网友:
没修到过 期待高手的正解

网友:
进去系统的话,全部外设功能都正常吗?能进去要多测试下,发现异常才比较好判断故障在哪

网友:
换CPU 就好饿!!!

网友:
我也正在弄 这个故障

网友:
拔外设,刷BIOS,拆声卡,拆网卡,拆读卡器芯片,加焊桥,加焊显卡,换桥,还不行我也没招了

网友:
我遇到过网卡坏导致XP无限滚动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