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各位同行所说对本人之前发的机械键盘维修案例细化之谈

楼主(2016-02-2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587-1-1.html这是本人之前发的维修贴 但是说的不够详细 下面我给各位同行们详细的说下各细节:机械键盘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 各网咖的设备都是杠杠的  我所处的地方是个小城市 所以维修的电脑没有那么多 只有自己想办法搞点别的 于是就自己跑单子  其实在接到这个键盘单子之前本人都没有修过键盘  但是是合作之后的第一批单子 只有硬着头皮接下搞了  打开一看是凯华的青轴      于是在某宝购买了些 凯华的青轴跟光敏二极管
        咱们在取轴的时候 背板有8个螺丝  先把螺丝拆了  然后大家看到一个主板的背板
         下面就是开始取轴了  在这里我不建议同行们把所有的键帽都拔了  你只是把相应的坏的键帽拔了就可   然后拿两个小平口的螺丝刀 对着轴的活卡扣轻轻敲下轴的上半部分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小心  里面还有弹簧 小按键等  小心直接弹飞,然后在主板的背部取掉轴的锡跟光敏二极管的锡 取出轴的下端
   对于键盘的连击 按着键感觉有点死的键   直接拆轴 换轴即可!   对于个别按键没反应的 我们先看看主板的这个键的部位有没有脱焊 目测不出来的 可以万用表测下   加焊之后仍无反应的 直接换轴即可。 另外对于一些整个键盘按键无反应的  直接看它的控制芯片  现在有得好键盘也是可以跟我们刷BOIS一样的哦!
然后就是进水 背光不亮的  跟我们处理进水笔记本的原理类似,换光敏二极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是有正反的哦。 好了 到此结束咯  其实是挺简单的  只要动手能力稍微好点就可以搞定的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写贴不易  望各位同行给小弟加点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哦!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们这里还没有普及机械键盘

网友B:
这个确实会碰到 有学习的地方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们这里还没有普及机械键盘

会普及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会碰到 有学习的地方 加分

别光嘴上说加分阿!

网友C:
这个去年全年只换了一个。不过机械键盘的手感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去年全年只换了一个。不过机械键盘的手感真的不错。

嗯 确实挺好的 前两天接了一箱子

网友D:
这都修确实是各种业务都结了现在 生意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修确实是各种业务都结了现在 生意不好做

嗯 确实不好做 再说我们是小城市  维修电脑的量没那么大

网友E:
俺们这里全是伪机械,其实还是薄膜的。

网友F:
最爱看这样有实用的方法的,

网友G:
目前好的机械键盘不容易坏,便宜的又没维修价值

网友H:
楼主还不简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们这里全是伪机械,其实还是薄膜的。

慢慢的外设都就上去了  急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爱看这样有实用的方法的,

呵呵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好的机械键盘不容易坏,便宜的又没维修价值

网咖 的就容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不简单,呵呵

额 怎么个不简单法

网友:
质量很一般啊

网友:
某宝售价400吧

网友:
现在很多 了

网友I: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没东西操作,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J:
这键盘也能刷程序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嗯嗯  好的键鼠 都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没东西操作,收藏以后备用

这又不要什么东西 一把烙铁 一把吸锡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键盘也能刷程序了  厉害    学习了

嗯嗯,现在好的键盘就是可以刷

网友K:
还没接到过 不过谢谢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接到过 不过谢谢 分享

呵呵 同是维修人 何必如此客气

网友L:
目测不简单, 果断加分了,  希望群主加我为好友,

网友M:
这个是头回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目测不简单, 果断加分了,  希望群主加我为好友,

加了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头回见,学习了

呵呵  以后会很多的

网友N:
还没见过这种键盘,这种键盘价格高吗?

网友:
修这个能赚点小钱,只是太没有技术含量,你要是能回答出来我的一个问题就给你加分,为什么雷蛇的机械键盘在设计时如果遇到修板子电路上的元件时,为什么只能把所有108个键全拆下来,然后再拆下一块铁板后才能看到主板上的元件和电路?

网友:
如果楼主认识雷蛇的设计师代我问候一下他的老妈行吗?那么脑残的设计!就算你是一个点断了线也得拆掉108个按键,还不是按键帽.真心是感觉他们好2B!

网友O:
不错的维修例子,还没有拆过,以后也试一试,不知楼主修一个是报价多少?

网友:
主要是价钱又点贵,这两年普及有点难,虽然我自己都在用。。估计家庭用户只有1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没见过这种键盘,这种键盘价格高吗?

某宝售价4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的维修例子,还没有拆过,以后也试一试,不知楼主修一个是报价多少?

我的是长期合作的 一个80

网友P:
学习了,以前也没接触过

网友Q:
华强北有配件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嗯嗯  好着呢   那天接了11个

11个啊,真不错,比修电脑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以前也没接触过

慢慢就会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华强北有配件卖的

某宝就有  一个俩块

网友:
感谢分享  机械键盘 趋势了 早晚普及   新的盈利点  呵呵

网友:
机械键盘!这也可以修!第一次看到!

网友S:
楼主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黑轴也可以用青轴代换,还有你买的二极管是一种还是有区别,谢谢!

网友T:
楼主键盘也能修,有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网友U:
楼主真是好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黑轴也可以用青轴代换,还有你买的二极管是一种还是有区别,谢谢!

代换可以  看轴的脚   二极管是每种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键盘也能修,有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为了生活  必须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真是好有耐心啊

一个80   没耐心也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