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8586和SY8206和SY8208

楼主(2016-02-26):
接修到一台40-45的机器还保,不过已经进水了。不能走售后。故障是不触发。拆机后测没有3V 5V.EC鼓起一个小包。吹掉EC后 3  5V出来了。然后在宝上经过核对图片和主板正反面后,订了一个EC。回来装上之后还是不触发,3V 5V也没有了。找图纸也没有。只找到了一个40-30的图纸比对。这个是3V  5V的图。

这俩芯片1脚是开启。受控与EC。看了下图纸上的上电时序。应该是待机只有芯片的线性电压供给EC。按下开关后EC收到信号发出EC_ON开启3V  5V的PWM电压。而EC_ON应该EC配置正常后,开露输出的。跟据我的机器测试装上发回来的EC后,查适配器后3V 5V保持200MS后就没有,1脚的开启信号也一样。去掉EC后芯片1脚上有2.8的电压,而且3V  5V供电正常。所以说1脚的开启悬空时应该是出PWM电压的。准备重新订EC。至于对不对试试看。不对的话,这个帖子就由版主更正或删掉吧。

网友:
这款机器的电路不太熟悉,只能看图一点点查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行为

网友A:
楼主你慢慢查了
希望你早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慢慢查了
希望你早日修复

谢谢。准备重新订个试试吧。

网友:
顶一下下。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

网友:
楼主后来没有消息了啊,怎么样了啊?

网友:
EC芯片 尾缀号 不同也不能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