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满了怎么办?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

楼主(2016-02-26):
C盘满了怎么办?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

  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电脑存储不够的情况。导致电脑C盘空间越来越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硬盘本身容量太小或者装系统时,给C盘分配容量太小导致的。而C盘作为电脑系统盘,安装程序和系统使用中产生的垃圾文件,都会不断占用C盘空间。那么C盘满了怎么办?可以用下面这种方法来解决C盘满了的问题!

  C盘作为系统盘,属于主分区,并不能像电脑D、E盘等其他扩展盘符那样,借助Windows自带磁盘工具或者普通硬盘分区,轻松实现扩容。系统盘扩容需要用到一些更专业的分区工具,比如分区助手等,下面将介绍如何使用分区助手增加C盘空间。

  一、首先需要在电脑中下载安装“分区助手”,该工具属于免费硬盘工具,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下载;

  二、下载安装分区助手工具后,打开运行。在打开界面左侧向导下,点击“扩展分区向导”,如下图所示。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1)

  三、在弹出的扩展分区向导中,选择“扩展系统分区”,选择后,再点击底部的“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2)

  四、接下来硬盘分区工具会提示用户,只有硬盘分区为NTFS格式,才可以为C盘扩容。如果您的电脑硬盘以前分区的都是NTFS格式,就可以点底部的“下一步”继续操作了,如下图所示。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3)

  注:如果电脑分区是FATA32格式,则无法通过分区助手扩展C盘。

  五、接下来是选择将哪个盘的空间腾出一些来,扩展给C盘,这里主要是从D、E、F等非C盘中腾出空间,扩展给C盘,大家可以看看哪个磁盘的剩余空间多,就选择哪个,下面以将D盘的空间,扩展给C盘一些为例。选择D盘,然后点击底部的“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4)

  六、然后是重新选择C分区大小,比如以前的系统C盘是50GB容量,现在可以拖动扩容到80GB,增加的30GB是从上面选择的D盘中扩展出来的,调整C盘大小后,继续点击底部的“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5)

  七、接下来分区工具会提示扩容后C盘后,D盘容量减少了,如果确认无误后,点击底部的【执行】开始为系统盘扩容,如下图所示。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6)

  八、点击执行后,分区助手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是提示完成C盘扩容需要的大致时间,并且在工具扩容中,请不要操作电脑,确认C盘扩容,则点击底部的【是】,如下图。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7)

  最后就是等待分区助手自动完成C盘扩容了。由于将D盘扩展分区的容量无损转移到系统C盘,过程比较复杂,以及工具完成操作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请耐心等待完成,如下图。

增加C盘空间的方法(图8)

  分区助手扩容C盘期间请不要操作电脑,强制结束操作会导致扩展失败,并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电脑蓝屏等故障,建议耐心等待工具自动完成即可。

  以上就是分区助手为系统C增加空间的详细教程,需要注意的是,借助分区助手给C盘扩容,需要电脑硬盘是NTFS格式分区,如果非这种格式分区,则无法通过这种方法扩容,需要转换硬盘分区格式或者重新硬盘分区解决,当然也可以不扩容C盘,采取清理系统垃圾,转移安装程序到其他盘等瘦身策略。

网友A:
现在都是1T硬盘了,应该这个软件没什么用了!

网友:
数据重要,没数据,就可以随便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1T硬盘了,应该这个软件没什么用了!

有的硬盘小 像我的硬盘才160g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工具就可以,右击C盘清理

网友:
没数据可以试一试 有数据就算了 万一。。。。

网友:
这样就不用重新分区了,重新分区还得格式化,还得再重装系统,麻烦